关于F3飞控与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8-05-30):
求助帖
希望大家对新人多多担待,
由于最近大四毕业,无聊至极,看了b站的当红炸子机的穿越机视频,决定入小坑,
本来以为很简单的事,但是想多了。
四个电调电机已经校准,在分电板,ia6b 3通道统一校准。可以用摇杆控制转速。
但是接上F3飞控就不行了,无论是bf的地面站电机模式控制,还是遥控控制都无法启动。
上电后四个电机滴滴滴(2s间隔),后来查明是电调信号线无油门输出。
信号线全部都焊好,

求助大神帮忙,必有重谢。

买的fs-i6控和ia6b接收机

                     fs-i6控和ia6b接收机。
PPM模式,IO_1口 F3飞控给接收机供电,PPM信号线我从F3飞控板背面接出。三根线接到接收机CH1通到。
由于电调带5V电压输出,所以分电板的5V线我没有接到F3飞控上。飞控供电由其中一个电调供电。

由于是新入坑的小白,所以麻烦大家了,

焊工比较垃圾,但是绝对好使。

楼主:
我怀疑是不是F3飞控让我给玩坏了,
但是F3飞控用USB接BF地面站陀螺仪,加速度计,全部好使。

楼主:
大家如果知道,麻烦尽可能写的详细点。
谢谢大家了。

楼主:
( ・ิω・ิ),我可以把我的眉毛摘下来哦
( ・ิω・)ノ ิ摘下啦,
( ・ิω・ิ)按上~
( ・ิω・)ノิิ摘下啦,
( ・ิω・ิ)按上~
╰ิิ( ・ω・)ノิิ两边都摘下呦
( ・ิω・ิ)安上了耶!
— ——!

楼主:
现在在地面站能用遥控控制四个通道了,
但是无法用地面站控制电机。
而且上电还是滴滴滴(2s间隔)。

网友:
bf软件里有电机那一项总开关右边有一项要选择后才能让bf控制电机  防止意外用

楼主:
知道什么原因电机无法在地面站启动了,是因为电调协议选错了,选pwm模式就可以启动了,
但是接收机又不工作了,F3无法接受到接收机的信号。

网友:
调参页面第一个个页面选择正确端口,记得每次设置完都要电机右下角的保存,

网友:
找找大神们的教程

网友:
解锁开关设置了吗

楼主:
谢谢,刷固件解决了,但是起飞过快螺旋桨炸了一个。真是大喜大悲啊!

网友:
这种电调好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刷固件解决了,但是起飞过快螺旋桨炸了一个。真是大喜大悲啊!

习惯了就好了,都是这么走过来的。F3飞控比较全能,把他摸索好了,连固定翼无人车都能用。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是X9D遥控器,^_BF里面遥控器没反应,也不能控制电机转动,弄了好久都没搞定,明天重刷固件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