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INGKONG FLYEGG130的固件型号问题?

楼主(2018-05-30):
这个机器F3飞控使用的PIKOBLX的固件
但是这个固件最高版本为3.17
再高就没有这个型号了,只有个FF_PIKOBLX固件了,这个固件最低版本是3.2.0
这两个是不是一个固件呢??
这KINGKONG连个官网都找不到,售后支持还需加强啊

网友A:
就是这个固件,我刷成功了的,但是升级到3.2以上后不能用sbus只能用ppm接收…可能在cli中进行sbus的invertion可以支持sbus,不过我还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固件,我刷成功了的,但是升级到3.2以上后不能用sbus只能用ppm接收…可能在cli中进行sbus的inverti ...

你用的frsky吗?

网友:
这个估计好想一直没更新。所以小飞蛋将就飞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frsky吗?

不是,乐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