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固定翼飞行不稳

楼主(2018-05-30):
   使用PIX飞控安装在冲浪者上,飞航点,之前飞行都很稳定,最近飞行感觉飞机飞行中有种一会大油门,一会又要失速的样子,看日志表明飞行中不断在切换RTL模式,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切换到FBWA模式一样,飞机油门突然增大一下,抽的厉害

楼主:
C:\Users\XJH\Documents\1

网友A:
没用过,一直用的apm飞控

网友:
建议重新刷固件。一遍遍校准

网友:
遥控器失控了吧。

网友B:
看看红点是不是超过遥控器的控制距离。

网友:
你这是一只在失控的临界点挣扎,看看你的接收机吧,

网友:
关闭飞控自身的失控保护和故障保护,就是飞控所有的保护都关掉,用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设置模式通道指向飞控的返航模式即可。

你这个很可能是低电量的返航激活了,由于油门不稳电压会波动,就会不停进入和退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一直用的apm飞控

apm加速计校准过多次,但是推油门时四个电机输出值不一样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pm加速计校准过多次,但是推油门时四个电机输出值不一样是什么问题呢?

校准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校准电调

电调也校准了,加速计水平也校准的,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红点是不是超过遥控器的控制距离。

肯定没超控制距离,华科尔D10遥控器,10通道接收,就在离我十几米下降航线上飞机任然来回切

楼主:
今天又看了下日志,估计是HDOP值太高,卫星精度不够导致的

网友:
PIX 玩的转的话很强大,要是新手一来就 用PIX飞固定翼 会摔的你怀疑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