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bf调参

楼主(2018-05-31):
解不了锁,解锁时飞控灯会闪,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么晚了还不睡,注意身体

网友:
看看油门的最低点(1000),中点(1500),最高点(2000)

网友:
bf3.3.0以上不能链接地面站解锁,拔下数据线重启飞控

网友:
可能飞控没有水平导致解不了锁

网友:
把油门调低些

网友:
用开关解锁
别连着PC解锁

网友:
检查油门最低值是否高于预设值?新手不要着急解锁,先把所有需要设置的地方设置好了,调参的时候千万不要上螺旋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