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池保养

楼主(2018-05-31):
互相交流

楼主:
1、请确保使用专用锂电充电器进行充电,并且充电电流不能超过1C。

2、锂电池请勿满电长时间存放,容易产生气胀现象,影响放电性能,最佳存放电压是单片3.8V左右,使用前充满再使用,可有效避免电池气胀现象。

3、锂电一旦气胀请勿用尖锐金属物穿透放气,会造成电池内部短路导致电池爆炸或燃烧。

4、寒冷天气(-10~5℃)环境下,锂电池的放电效率约为常温状态时的80%,这会影响飞机的继航时间,在操作时一定要注意。

5、电池应在10%~50%的电量状态下运输。若运输周期超过一周,需将电池充电到3.8V~3.85V,并将电源插头做朔膜包覆的防水防短路保护。

6、禁止放在潮湿的环境下存放。

7、禁止放在高温下存放。

8、禁止放在太阳直射下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学习一下

客气了

网友:
实际上无人机用的电池充电电流都是5C的,不过1C慢冲对电池寿命有好处,电池能用得更久。

网友B:
我在冬天飞飞机的时候,在电池上贴几片热宝宝就好了。下来的时候电池还是热的。我在零下20多度的时候飞过。飞完下来,电调和电机都是冰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冬天飞飞机的时候,在电池上贴几片热宝宝就好了。下来的时候电池还是热的。我在零下20多度的时候飞过。 ...

您一定在东北吧,哈哈,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