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固定翼

楼主(2018-05-31):
刚转战pix固定翼,刷了最新的apm固件,mp地面站,然而呢,遇到了各种问题,希望有大佬可以分享一下,各种外设的校准方法,固定翼和多轴的校准好像不大一样,    油门行程,空速管,这两个不会校准,望指点。
感觉固定翼pix的技术贴非常少,需要各位大佬多发帖分享经验哦

网友:
遥控器校准和多轴一样 空速在地面站 动作  第一个下拉选第四个  堵住空速头点执行就行

网友(2020-12-30):
不懂,帮顶!都为牛币 少一牛急死英雄汉啊

网友(2021-03-25):
空速校准:
         1、APM2.76以上有自动校准功能调整ARSPD_RATIO参数(设为2适应多数的飞机),来应对频繁的方向改变。 要打开自动校准,ARSPD_AUTOCAL设为1。
         2、起飞用定点绕圈模式飞行5分钟(也可以其他模式),然后在MP下的参数列表发现通 过刷新,出现新的 ARSPD_RATIO值(注:APM每2分钟检查,如数值出现5% 以 上的变化,这数值就被更新暂存)。PS:我自己是在手动模式,做五边画圈飞行,飞行了7分钟下来的。
         3、降落,并将ARSPD_AUTOCAL 改回0,不再做自动校准。
         4、检查新的ARSPD_RATIO数值,应该介于1.5 ~ 3.0。如果超出范围需要检查气管泄 露可能,或要改变空速计的位置到不受机体的干扰。
         注:自动校准也会自动补偿高度对于空气密度的影响。
         注:如果在极端温度下,因为一些空气温度等影响,值得再做一次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