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续航求助

楼主(2018-05-31):
请问各位大佬想要提升无人机的续航时间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网友A:
        首先减重,机架想尽办法减轻重量,只要在强度足够的基础上,像台湾那个吧650的机架做到100多g的话你已经成功一大半了,其他设备也可以减重,比如用mini飞控代替标准版的,gps之类也是。飞机上减少插头,什么香蕉头都给去掉,线都直焊,线也可以用稍微细些的,长续航的机子电流没那么大,对线要求也可以低些,我试过550轴距用1.0的漆包线连接分电板和电调,压降很少,但是重量轻。然后电池也是,把那些什么30C,40C,50C什么的电池全扔了吧,长续航这种电池根本没用,10C就够了,不过没见过10C的 15C的有卖,就用这种就行,大疆哪种4480mah15C的电芯就很好,极端就用18650,不过这个缺点是放电平台低,放到后面电压很低实际是隐患,可能会造成动力不足。你如果能把悬停电流控制在1C左右可以试试。最后是电机桨的搭配,要找个高效又合适的搭配。用拆机那种大疆2312搭配大疆9450挺不错,就是桨贵点,普通桨的话做好动平衡,动平衡好的桨和不好的桨效率差距挺大的。

网友B:
重量,效率,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量,效率,容量

谢谢了

网友:
你是飞什么种类的飞机,fpv?多轴?这要分情况了

楼主:
四旋翼
电机:群汐4208 kv680
机架:zd550
六旋翼
电机:大疆自锁2212  kv1000
机架:f450

楼主:
飞控都是pixhawk  电调都是好盈40a

网友:
如果你飞fpv的话,试试18650电池

网友:
换个大容量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减重,机架想尽办法减轻重量,只要在强度足够的基础上,像台湾那个吧650的机架做到100多g的话 ...

感谢大佬

网友:
提高电机效率,给飞机减重,更换高容量的电池

网友:
9楼哥们讲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