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准电机了,为什么电机还是不稳

楼主(2018-05-31):
电机幅度大不稳,怎么调?

网友:
会不会螺旋桨装错或者电机转向不对

网友:
我的起飞后开始飘

网友:
怎么个不稳发,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
有图片和视频吗?什么飞控?什么配置?

网友:
那要看什么配置,要确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pid调不好也会不稳,震动也会引起不稳

网友:
怎么不稳?

网友:
不清楚你说的不稳是什么不稳

网友:
额,电机还有不稳的?还是动平衡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