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复航模电池?

楼主(2018-05-31):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如何修复航模电池和维护保养??充电冲不到12.6伏了???

网友A:
修复就别想了,使用的时候注意不要过放或者超过电池本来的放点能力,冲的时候尽量别太大电流充电,存放的时候电池冲到3.8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复就别想了,使用的时候注意不要过放或者超过电池本来的放点能力,冲的时候尽量别太大电流充电,存放的时 ...

多少伏才算过放???

网友:
每节多少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少伏才算过放???

下面说的所有数据都是单片电压,实际电压几S×几。理论上说是2.7伏,但实际上只要低于3.6伏就对电池已经有影响了。保养的话,长期不使用的时候把电压放到3.8对电池有好处,满电压保存电池会鼓包的(电压好的时候电池会释放出气体,导致电池鼓包。)电池从生产出来的时候说明就开始倒计时了。所以说尽量使用就算是保存电压放上很多年以后还是会坏掉。有一个好的充电器可以让电池使用的更久(平衡性更好,平衡精度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说的所有数据都是单片电压,实际电压几S×几。理论上说是2.7伏,但实际上只要低于3.6伏就对电池已经 ...

回复的详尽赞一个

网友C:
单片电芯电压最好不要低于3.5

网友B:
如果是已经过放报废了某个电信的话,只能把那个电芯拆掉,降s使用了。我发过帖子,有教程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电芯电压最好不要低于3.5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已经过放报废了某个电信的话,只能把那个电芯拆掉,降s使用了。我发过帖子,有教程可以看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
b6什么的建议不要用了

网友:
电池过放了就修不好了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很全面了

网友:
你可以,用B6小电流充一下试试如果充不了也可以不断的一点一点的充把电压充到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