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失灵,不知哪位大神能帮修好rd

楼主(2018-05-31):
刚入门菜鸟,遥控器失灵,不知哪位大神能帮
修好。

网友A:
光这样看个照片能看好,那真是大神啊!

网友:
射频模块不稳定也有可能

楼主:
有哪位大神会维修吗?我可以寄过来,能修好万分感谢,修不好权当贡献了,放我这不会弄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这样看个照片能看好,那真是大神啊!

我可以寄过来,能修好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可以寄过来,能修好万分感谢

网友:
你至少也说下什么问题吧

网友:
遇到问题可以先找售后。

网友:
如果不能直接找到售后地址的话,可以找卖家。

网友:
修应该能修,但是你要说明白这个控是什么问题,什么症状,我可以帮你分析一下故障点

网友:
换吧,100多块钱的控来回快递费,修理费都够买新的了

网友:
怎么个失灵法,有什么现象,能否上电,说一下

网友:
价格对得起做工

网友:
这个控不贵如果不是特别需要可以考虑换一个

网友:
换福斯吧

网友:
我有这个主板闲置,要不

网友:
换一个吧。fsi6 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