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

楼主(2018-05-31):
新组装的四轴,华科尔10的遥控,左手油门。向右打方向往左飞,向左打方向往右飞。是接收机通道接错了的问题吗,还是其他问题?检查了几遍,线都是对着图片接的,感觉没接错。    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
遥控器通道反了,在遥控上的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
可以设置遥控器,通道反向。可以在网上查找遥控器的说明书,根据说明书设置。

网友:
通道设置反向

网友:
遥控通道反向

网友:
校准遥控器时候设置下该同道反向

网友:
遥控器的通道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