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三代的教练功能咋用呢

楼主(2018-05-31):
试了好多次组合,PPM设置里都显示无信号输入,这个应该咋用呢?

网友:
需要2个萝莉才能使用的高级技能

网友A:
两个萝莉遥控,一个当教练一个徒弟用,教练控开启ppm输出。徒弟的输入,并且设置一个两段开关,开关开启时才能用教练模式,关闭就不能输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萝莉遥控,一个当教练一个徒弟用,教练控开启ppm输出。徒弟的输入,并且设置一个两段开关,开关开启时 ...

我就是这样弄的呀,开关除了没有装C之外其它都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样弄的呀,开关除了没有装C之外其它都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映射设置了吗?其它我也不知道了

输入映射我看了,但不知道咋设置就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映射设置了吗?其它我也不知道了

哦,我看的是输出映射,输入校准哪里左边黑,动那个控都没反应,教练状态始终显示无信号,开关我选的是开关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