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S的问题

楼主(2018-05-31):
请问AT9S遥控器 怎么解锁 是油门打右下角么

网友:
这和控没关系,和你用什么飞控有关系

网友:
你是说控解锁吗?   长按确认键两秒就可以了。

网友A:
遥控哪有什么解锁不解锁,顶了天有个油门锁定,这都是要看飞控设定

网友B:
看飞控怎么设置的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哪有什么解锁不解锁,顶了天有个油门锁定,这都是要看飞控设定

飞控解锁在哪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飞控怎么设置的解锁

可没找到设置的地方

网友:
这个和遥控器没有关系,遥控器只能设置油门关闭。解锁是飞控的设置。

网友C:
楼主用的是什么飞控?嗯,我可以帮忙找一下资料。

网友:
看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什么飞控?嗯,我可以帮忙找一下资料。

f3evo有刷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