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电池上天都怎么保护的?

楼主(2018-06-01):
感觉我电池快爆了,这块不敢再放飞机上了,风动船吧。

网友(2021-10-13):
引用 网友A:
炸成这样 丢盐水里面 然后回收了
这样的电池已经有火灾隐患了 别再用了

必须将严重变形的电芯拆了。否则烧起来,损失X100

网友(2018-08-25):
这样的电池  我一般就用到热熔胶枪上   用到航模上会出现动力不足的现象

网友(2018-06-26):
老铁,宝宝防撞垫了解一下。

网友B:
我摔成这样继续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摔成这样继续用的

上图瞅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图瞅瞅

要看哪个地方?双天线,一根垂直向上,一根水平向后,模仿mr.stee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哪个地方?双天线,一根垂直向上,一根水平向后,模仿mr.steel

看电池,不是看接收机。看来你是乐迪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电池,不是看接收机。看来你是乐迪控

哦哦哦,回错贴子了

网友A:
炸成这样 丢盐水里面 然后回收了
这样的电池已经有火灾隐患了 别再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炸成这样 丢盐水里面 然后回收了
这样的电池已经有火灾隐患了 别再用了

请教下 泡盐水是个什么原理

网友:
建议还是处理了,飞机安全平稳降落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 泡盐水是个什么原理

把电池里面的电耗干净,电池电压越高越危险。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电池里面的电耗干净,电池电压越高越危险。

然后就不会自燃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 泡盐水是个什么原理

安全放电可以接近0V 其实就是电解水
有电的电池乱丢弃有火灾隐患

网友:
不炸鸡电池就不会有事

网友:
让它安乐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然后就不会自燃了么

能提高电池的稳定性,在运输的过程中不会发生燃烧,百分之百不敢肯定

网友:
我的这样,继续用

网友:
闻闻有没有类似酒精的味道。如果有,赶快放完电回收。如果没有味道也尽量回收了吧,不怕用的时候出问题,就怕储存的时候自焚

网友:
软包电池很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