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被遥控接收给纠结了…

楼主(2018-06-01):
一架穿越组装好了出去试飞,发现遥控距离很短,二三十米就rssi报警了,注意:“另外还有两架飞机没有任何问题”!就怀疑问题在这个接收机不行,买个新的换上,还是一样!就把接收机供电从f3飞控换成了分电板5v,还是一样不行!于是换了个分电板,问题依旧,换了个飞控,还是不行!!!崩溃了,找不到原因

网友A:
不该换的都换了   该换的一样也没换   换个接收机看看   什么遥控器

网友B:
机型是不是超小型,注意干扰问题!

网友C:
1. 楼主有没有试过,在RSSI信号闪的时候,有没有继续贴地慢速飞,看飞机掉下来?此步骤是为了验证信号强度显示是否正常。
2. 若掉下来,那问题可能要在遥控器+接收机+相关的连接线路+接收与飞控连接去找。此时,建议楼主把好的接收用到有问题的接收所在的机子上试一试,是否问题依旧。如果依旧,那遥控+接收的问题基本可以排除。
3. 如果1中,闪RSSI还能继续飞,则要检查RSSI信号是如何接的。Frsky的我没研究过,我不懂。还有一种RSSI是利用接收机上的一个通道输出给飞控,然后飞控传给OSD。通常会在OSD中设置信号来源是飞控,信号强度范围是多少到多少,报警数值是多少。如果是后面说的这种情况,则检查设置数据和报警数值。
当然,楼上各位大神说的,天线有效长度问题,屏蔽问题,干扰问题,折断问题,功率问题等等,也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D: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大家都散了吧,这是灵异事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rssi和飞控有啥关系?

你就是没换飞控了

网友:
无辜发病最让人讨厌 祝楼主早日解决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接收第一个换,还是一样的问题…还有两架飞机,同一个遥控器,一点问题没有

额  会不会有鬼  都换了还不行

网友:
试着换换天线的位置。天线远离碳纤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恰恰这个有问题的是个220鸡架,两个好的是195和210…我把接收从肚子里掏出来,连着电源线,问题依旧

同一套遥控和接收在该机上不行,在其他机子上好的是吗?飞控换了吗?

网友E:
这就见鬼了

网友F:
你换个接受呗

网友G:
接收没有问题的话,你看看遥控器的天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
什么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换个接受呗

别人说了换了接收机还是一样,其他接收机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该换的都换了   该换的一样也没换   换个接收机看看   什么遥控器

别人说的换了接受一样这样,但是其他机上面就正常

网友H:
对啊   这个感觉是遥控上的问题了

网友I:
是很奇怪啊

网友:
把你机子拍个照片上来呢

网友J:
很有可能接收机天线断了可以拆开看看。也有可能是遥控器的问题,可以找另一个接收机看能传多远。

网友:
副厂接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啊   这个感觉是遥控上的问题了

这也不对啊,他说了其他机没有问题

网友K:
检查一下接收机有没有问题,更换设备测试。如果有问题的话,寄到售后返修吧。

网友L:
来个照片看看,有可能是天线和碳的鸡架接触有屏蔽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L:
来个照片看看,有可能是天线和碳的鸡架接触有屏蔽效果

有热缩管包裹的,伸出了鸡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换个接受呗

就是换了接收还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收没有问题的话,你看看遥控器的天线是不是断了……

还有两架飞机,同一个遥控,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该换的都换了   该换的一样也没换   换个接收机看看   什么遥控器

仔细看,接收第一个换,还是一样的问题…还有两架飞机,同一个遥控器,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型是不是超小型,注意干扰问题!

恰恰这个有问题的是个220鸡架,两个好的是195和210…我把接收从肚子里掏出来,连着电源线,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啊   这个感觉是遥控上的问题了

还有两个飞机,同一个遥控器,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很奇怪啊

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了,遥控器好的,换过接收,接收怕供电不足换过供电方式,天线布局也换过…我发现相比没有问题的飞机,有问题这个的rssi随距离降低水平是差不多的,但是面对相同的障碍,比如同一棵树,有问题这个就会急剧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有可能接收机天线断了可以拆开看看。也有可能是遥控器的问题,可以找另一个接收机看能传多远。

换了接收,问题依旧,遥控器已测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检查一下接收机有没有问题,更换设备测试。如果有问题的话,寄到售后返修吧。

仔细看,换了接收,问题依旧,遥控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来个照片看看,有可能是天线和碳的鸡架接触有屏蔽效果

接收和天线都从肚子里掏出来了,室内测试都rssi过低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套遥控和接收在该机上不行,在其他机子上好的是吗?飞控换了吗?

rssi和飞控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是没换飞控了

换过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解决的

没解决,准备上4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楼主有没有试过,在RSSI信号闪的时候,有没有继续贴地慢速飞,看飞机掉下来?此步骤是为了验证信号强度 ...

感谢你的建议,这是我没想到的,回头我再试试

网友:
学到些东西~

楼主(2018-07-01):
引用 网友E:
这就见鬼了

听一位魔友的话,关了rssi报警,世界清静了,也没失控…我觉得是接收机批次的问题,内部没校准

网友:
超小接收机没有铁皮盖,不搞干拢,最简单办法,除天线外,用锡纸包起来

网友:
emmmm看起来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