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的教练功能

楼主(2018-06-01):
大家看看是哪里设置不对吗?照相时把线拔掉了,两个遥控器在电脑上都能模拟

网友A:
不懂。左面那个是什么遥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左面那个是什么遥控呢

还是萝莉控呀,只是装到了一个坏遥控的壳子里面了

网友B(2019-06-19):
唉,我也一直没搞明白怎么用教练功能,不知楼主后来解决了没??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怎么设定

楼主(2020-10-03):
引用 网友B:
唉,我也一直没搞明白怎么用教练功能,不知楼主后来解决了没??

搞定了,教练控设置为PPM输入,同时设置一个教练开关,学生控设置为PPM输出。使用时若要学生控起作用打开教练开关,若学生操作失误,则教练控关闭教练开关,这时教练控可以控制模型,大部分情况下可以抢救起即将炸鸡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