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大神,破风f40二代,

楼主(2018-06-01):
这个电机应该配多大的电调,用什么样的螺距的桨,我对这个kv值有些蒙圈,不知道怎么配对,我用乐天30a试了下有些发烫。空转试的,

网友A:
空转热正常,你用的是blheli的乐天还是大的乐天?你用在哪里?

网友:
4S,5寸螺旋桨。

网友:
30A以上的电调。

网友:
电调发热正常吧!

网友:
五寸三叶桨,配tmotor的f30a或者f35a,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转热正常,你用的是blheli的乐天还是大的乐天?你用在哪里?

穿越机专用小的那个好盈乐天3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