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莉控遥控器

楼主(2018-06-01):
萝莉控的遥控器屏幕坏了可以用什么屏幕代替?

网友:
某宝买一个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

。。。。

网友:
引用 楼主:
。。。。

到某宝去买个新的屏幕不就行了。

网友:
12864的串口屏 大小都可以

网友B:
有钱就买o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钱就买oled

。。。肯定啊

网友C:
oled需要换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oled需要换固件

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