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设置

楼主(2018-06-01):
买了个格氏电池,不知道充电电流设置多少?

网友:
1c充电5.3A
5c充电15A都可以

网友:
一般稳妥一点都是1c冲的吧

网友A:
无人机电池的充电电流一般在5c以内。C使电池放电倍数的单位,就一米的5300毫安电池来说吧,5300÷1000=5.3A 5.3*5=26.5,你的电池最大充电电流是26A,不过正常使用的时候,1c充电对电池寿命有好处。也就是5.3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人机电池的充电电流一般在5c以内。C使电池放电倍数的单位,就一米的5300毫安电池来说吧,5300÷1000=5.3A ...

可以用10安冲吗?会不会影响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10安冲吗?会不会影响寿命?

可以的,10A就是2C,1C对电池寿命最好。

网友:
1c对电池的寿命以及其他方面都非常的合理

网友B:
我怎么都是听客户说要1a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都是听客户说要1a呢

这个应该是看容量吧,假如你的是1万毫安的,那岂不是要很久?

网友(2018-07-07):
这块电池的话支持5c充电,15.3a以下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