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调试

楼主(2018-06-02):
我的固定翼飞机装APM用默认数据飞行,绕点飞的时候为什么半径那么大,是不是哪个地方没设置好?请教了谢谢

网友:
我飞的多旋翼,固定翼不太懂,帮顶了

网友:
好久没玩apm了。

网友:
要改转弯或者盘旋半径吧

网友:
我也在学apm飞四轴,固定翼感觉还是f4方便

网友:
更改盘旋半径。

网友:
更改盘旋半径就可以了,不过要注意,如果盘旋半径过小的飞机就会失速的

楼主:
盘旋半径在哪改?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更改盘旋半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