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apm端一直红灯

楼主(2018-06-02):
刚买了个数传,回家连接上apm,电脑端也连上,可就是apm端数传灯显示红灯,电脑端的是绿灯,然后换了个飞控试还是红灯。
我于是一直插拔飞机端的ttl接口,终于绿灯了,我想为什么会这样。   每次用数传都要靠运气?
还是数传的问题。。谁能帮我解释一下,玩的快崩溃了。

对了,我电脑端口都设置正确的57600

网友A:
坏的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嘛。。

就是每次要用数传就要在飞机端一直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的扔了吧

厂家给我换过一个了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帮顶。。。。。。

网友C:
数传发射端,跟接收端数据都要接收地面站调置一样的呀!还有种情况就是焊接处松动,我之前就试过罗盘死活都校准不了。后有查看飞控焊接处松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传发射端,跟接收端数据都要接收地面站调置一样的呀!还有种情况就是焊接处松动,我之前就试过罗盘死活都 ...

我apm的飞机端的数传一直红灯,要插拔好多下才会变绿灯,而且靠运气

网友:
数传哪里好用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apm的飞机端的数传一直红灯,要插拔好多下才会变绿灯,而且靠运气

有试过换电脑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试过换电脑测试吗

测试过,可以用的

网友D:
重新刷boo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刷boot吧

?

网友:
我有一个办法  不知道 楼主的数传带不带usb口      ,先用数据线usb口用充电宝供电   就会绿灯 然后插上电池  再拔掉usb线  一次成功

网友(2018-08-01):
路过。顶。。。不知道解决没有

网友(2019-03-29):
看来你和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数传供电不足。去掉无用的插头,换个供电方式看看

网友(2019-11-03):
红灯代表等待数据写入,你可以在地面端调试下  默认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