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坑,不知如何是好

楼主(2018-06-02):
我来入坑啦,大神们知不知道新手入坑飞翼的几大步呀?

楼主:
大神大神,有没有人啊?,我要d=====( ̄▽ ̄*)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大神,有没有人啊?,我要d=====( ̄▽ ̄*)b

为什么知道是坑还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知道是坑还进

我就是为了把这个坑填上才进去的

网友:
恭喜入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为了把这个坑填上才进去的

就你一具尸体不足以填满此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为了把这个坑填上才进去的

你前面那么多都填不满。多你不多,,,少你不少啊。

网友:
先练练模拟器吧,要是没人带你,你就要走向炸鸡之路了

网友:
遥控器论坛收个天6 100块!飞控100块 !某宝买最便宜的KT飞翼!15.3一架!电机电调垃圾XXD套装!50一套!小配件若干!练练模拟器!然后去放飞自我吧!其实就是个从炸到飞过程!胆大心细!当地有带头大哥最好!少走弯路

网友B:
飞翼比传统布局的固定翼难多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翼比传统布局的固定翼难多了哦

也没有呀!飞翼的舵机还用的少!两个就搞定了!组装难度比赛斯纳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