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制作过程

楼主(2018-06-02):
需要准备的材料清单:
1)变压器 最好是800w以上的,可以点0.2的镍片
2)控制板100a的
3)9v变压器x1
4)脚踏开关,有的线不够长需要自己接
5)25平方铜线3m
6)热缩管3m(套25平铜线用的)
7)300a铜鼻子
8)25平焊笔(根据自己做的焊笔长度买25平铜线)
9)点焊针
10)电焊机快速接头
(某宝直接买成品点焊笔请忽略8-10步)
11)高温线1m
12)dc插头&座子
13)品字座
14)接线端子排3位45a即可
15)电源线3孔
16)叉形端子头,内宽5.2mm左右
17)外壳

变压器初级最好是纯铜的!把次级据掉别据到初级 然后铜线去皮包热缩管,外皮太占空间 ... ...

绕好的样子

然后把各个配件固定,注意事项: 变压器底部做好防震,用海绵双面胶或者kt板…都行 如果外壳是金属的把品字 ...

电路图

效果

点焊的效果

做完了

网友:
文章排版及照片质量有待提高

网友:
图片有点模糊

网友:
真是黑科技啊!

网友:
看着是真不错,买电池那都给点焊的

网友A:
如此昏暗的环境,有这样的黑科技,仿佛到了废土时代.

网友(2018-11-15):
引用 网友A:
如此昏暗的环境,有这样的黑科技,仿佛到了废土时代.

哈哈,同感

网友:
我也做过48V15A的锂电池,不要用做点焊机,直接汽车12V电池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