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

楼主(2018-06-02):
这是什么原因。解不了锁!在自稳模式下

网友A:
这个跟飞控关系不大。是遥控器的问题。遥控器油门行程问题.最低油门非常接近或者已经超过触发默认失控保护的油门值了就会出这个提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飞控关系不大。是遥控器的问题。遥控器油门行程问题.最低油门非常接近或者已经超过触发默认失控保护 ...

接近跟超过具体意思是比失控值大了还是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近跟超过具体意思是比失控值大了还是低了?

善用搜索。你会有惊喜。
我说过无数次了。
时空保护的原理是。
设定一个PWM值。遥控器关闭。接收机会掉到一个PWM值。如果这个值低于所设置的PWM。那么飞控认为。飞机失控了。如果打开遥控。或者说。接收机接收到遥控器的信号。那么油门PWM值高于所设置的保护PWM。这时候。飞控判断。飞机没有失控。
关键在于。所设置的PWM值在不在。失控的PWM之上。同时在不在开控的 PWM之下。。
那么。总结一下。
正常的失控保护PWM值。应该大于。关控pwm小于开控的pwm值。

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是
有些接收机。不能调节关机的PWM。默认的有太高(包括太接近默认保护PWM值。)飞控会提示错误。
默认失控保护PWM应该是975.一般正常的必须关控PWM低于960.高于995
不然出现这个提示正常
当然。有时候我们可以换个思维。我们调节失控保护的PWM以适应遥控行程。其实是可以的。而且我也这么做过。但是我们还要改一个地方。就是解锁条件判断那里。记得取消对遥控器的检测。否则还会提示错误。

我经常看到有人说。建议不要用飞控的保护。而是使用接收机的保护。
接收机的保护原理我也说一下。
刚刚我说了。飞控的保护是判断油门PWM所在位置。
但是接收机的保护却不是。接收机的保护是直接控制飞行模式通道。
当遥控器关闭。飞行模式通道直接跳到返航。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飞机解锁。电机没转。使用的是飞控保护。那么关控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如果使用的是接收机保护。问题来了。飞机会自己起飞。返航。如果这个时候旁边刚好有小孩。那么事故就出来了。

我亲身经历过的。所以我强烈建议。除非不得已。不要去使用接收机的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善用搜索。你会有惊喜。
我说过无数次了。
时空保护的原理是。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