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调参界面上电池就断开连接?

楼主(2018-06-02):
各位大神,f3飞控上电池就断开连接?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是通讯串口冲突?求解
这样是可以连接的,一上电池就不行了
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

楼主:
原来是加装了miniosd,把osd拔了就ok了。

网友:
不用啊,不然接收机没电,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拆浆。拆浆。拆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加装了miniosd,把osd拔了就ok了。

osd.的tx,rx要拔掉,不然没办法插usb调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sd.的tx,rx要拔掉,不然没办法插usb调参的

学习一下.  避免以后犯同样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