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衡冲

楼主(2018-06-03):
平衡冲的最后一组数字是什么意思?有人知道吗?就是那个322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充进去多少mah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进去多少mah的电

5200mah的电池一般显示多少才算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5200mah的电池一般显示多少才算正常?

这个就没个标准了,看你放电的程度吧,不必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进去多少mah的电

还有就是这是自动检测到里面有多少mah的电还是这次充电充进去多少mah的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这是自动检测到里面有多少mah的电还是这次充电充进去多少mah的电?

只统计本次充进去的电量

网友:
有人回答了,帮顶

网友:
当前充进去的电量  初步判断电池容量是多少

网友:
冲进去的容量

网友:
一楼完美解释

网友:
当然是充进去的电量

网友:
也是才入坑的,好多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