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 看板正常,仍无法解锁

楼主(2018-06-03):
俺买了台二手的qav280, APM2.8的飞控,最近在熟悉APM的调试。 卡在无法解锁,现在不知哪儿出了问题。

PS ,20180606 16:25 后面发现是俺遥控器右手模式改成了左手模式,有些问题。

网友A:
解锁如果没出现报错那就是解锁没对,也就是飞控没收到解锁的命令,也就是你发出的命令没发对,看看油门拉最低是不是跟你校准油门最低是一致还有方向是不是打对的

网友:
看看解锁摇杆方向对吗

网友:
解锁的气候应该有提示的吧,根据提示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锁如果没出现报错那就是解锁没对,也就是飞控没收到解锁的命令,也就是你发出的命令没发对,看看油门拉最 ...

看着遥控界面去解锁,  油门最低,方向最右. 无反应.
可能是你所说的那样, 飞控没收到解锁命令

网友:
失控保护了吧

楼主:
我已经把他们全关了

楼主:
不会吧。在室外接电源后,等GPS 蓝色 灯稳定,再尝试解锁, 也没有用。

网友:
把二通道最低pwm直调到1000和三通道pwm最高直调到2000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建议拿到室外  但最好不要装桨

网友:
重刷固件,你的版本高了,刷回V3.1.5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