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无人机航模电池种类优缺点

楼主(2018-06-03):
电能是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给飞机遥控器等相关设备供能的也大多也是电池。电池的种类有好多种,哪种电池和人一样有不同的个性,下面要跟大家讲解一下无人机常用的几种电池的优缺点。
说到电池的特性就得普及几个衡量的标准,第一个是电池的能量密度(单位Wh/kg),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能量密度大电池比能量密度小的电池续航时间更长。第二个是放电倍数(单位C),放电倍数越大的电池能放出更大的电流(高c的电池比低c的电池输出的功率更大)通常放电倍数大的电池充电电流也可以更大。第三个是电池电压(单位V),在同等功率下电压越高需要的电流越小。第四个是安全性,也可以理解为电池的稳定性,不管是正常使用的状况还是遭受到撞击短路等突发状况。
首先介绍的肯定是聚合物锂电池了,常见的无人机电池,大部分遥控器用的也是。他的优点大家有目共睹,电压高,放电倍数大。输出的功是电池里数一数二的,拿图片上的电池说190克的重量功率却能输出1800瓦以上。能量密度也是比较大的,聚合物锂电池制造工艺也比较成熟,电池的性价比也比较高。缺点就是聚合物锂电池很活跃,安全性并不是很高。这里特指的是遭到重击,短路的时候,起火爆炸的风险远高于其他电池。
18650电池(在这里代表硬壳锂离子电池),18650电池顾名思义直径为18毫米,高度为65毫米的圆柱形电池(0)。追求续航远航的无人机所使用的电池,通常使用在远航固定翼上,也可以用在电包。他的优点也很明显能量密度大,安全性也更高。自己组装电池也非常方便就像堆积木一样把电池堆起来,只不过需要点焊机(也不是很贵,其实用点焊机也可以diy的)。下面说一下电池的缺点(相对于聚合物锂电池)电池放电能力低(索尼c6的放电能力可达到30A)。电池电压低,虽然满电压的也是4.2伏但是压降的很快。PS:特斯拉电动小汽车用的也是18650电池
(原帖链接:碉堡了,300元自组6S35A电包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88
磷酸铁锂电池(可以简称为铁锂电池),通常用于电包的电池,优点就是性价比和安全性了,在几种电池里面性价比最高,安全性也是非常的高的,同时还有它独特的个性过放对电池的伤害比较小通常可以放到2伏(但是过冲会伤害到电池,很容易报废)。除了他的优点以外剩下的全是他的缺点,比如说电压很低,满电压才3.65伏,放电倍数也不大(充电电流也是比较小的)。PS:比亚迪电动小汽车和电动公交用的就是磷酸铁锂电池。
5号和7号电池(这里指的是碱性电池干电池),这时候应该有人问了,这个和无人机有关系吗?还是有的呀。FS和乐迪在没有改锂电池供电的时候,用的就是这种电池。优点除了超市里能买得到以外,剩下的全是缺点。(FUTABA用的氢镍电池也是)
(图片为索尼18650电池的相关参数)
其实我个人认为,没有绝对好用的电池。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合适自己的电池。在某些时候,他的缺点恰好就是你不需要的地方。而他的优点正好是你需要的地方。最后祝大家爽飞!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

楼主:
在手机上编辑完之后,没办法发帖,只好复制粘贴到电脑上,重新发表了

网友A:
格式的电池是真的不错  就是贵

网友:
很详细的电池科普

网友B:
Sony c6不错,不知哪里有正品卖,怎么分辨真假

网友C:
聚合物电池还有个缺点是容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ny c6不错,不知哪里有正品卖,怎么分辨真假

淘宝上有真的,自己不要太贪图便宜就行,要问卖家是不是真品,并且截图留有证据,如果发现假货的话,让他假一赔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的电池是真的不错  就是贵

格式电池是能买的电池质量当中数一数二的。无论是容量放电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聚合物电池还有个缺点是容量小

能量密度没有1860这类的电池大,所以追求续航的飞机用的是18650。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格式电池是能买的电池质量当中数一数二的。无论是容量放电平衡

我搜了一圈发现格式的 电池也不贵啊 ?和那些一线牌子比基本是一样的 ,为什么都说格式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搜了一圈发现格式的 电池也不贵啊 ?和那些一线牌子比基本是一样的 ,为什么都说格式贵呢? ...

格式还算比较贵的,相对于动物,植物牌电池来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格式还算比较贵的,相对于动物,植物牌电池来说。

嗯,那确实是贵一点。我用过格式和蝎子电池,我感觉格式电池更耐用一点,用时间久了蝎子都鼓了,格式就还好,这样算还是比较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