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电机不平衡 泡泡大神在么 实在没人回答出根本原因

楼主(2018-06-03):
如图,空心杯小四轴3号电机只要一推油门,输出就比其他低,而且油门不动,输出也会自动掉怠速值1000
在BF里使用主控制推油门时,4个电机输出一致
设置怠速测试,设置1200,4个电机稳定在1200,但是一推油门3号电机马上又掉回到1200
这个是是PID的设置问题吗
如何解决
求求各路大神了,拖了好久了,没搞定

网友A:
没关系,飞起来就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飞起来就平衡了

根本就飞不起来 慢慢推油门也是一动就翻身 校准过加速度计了 飞控不是水平安装的 应该校准加速度计也行吧

网友B:
上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桨就好了

不好 一直都带着桨

网友C:
估计你方向错了,改下飞控角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方向错了,改下飞控角度试试

改了啊 飞控的角度
晃动试了下方向也对
就是不知道旁边还有陀螺仪什么的默认设置需要改么 我记得我改了下没有反应

网友(2020-09-01):
用的可是f3evo   我也是遇到问题。四的电机满门,然后就失控,有一个或两个油门没反应。应该pid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