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推荐433遥控

楼主(2018-06-03):
求推荐便宜好用(便宜很重要,穷!)的433发射接收套装,接收要微型化,方便穿越机安装,支持输出sbus和rssi,发射最好比较省电,距离不用太远,肯定比2.4G强就ok了,延迟不要太夸张就好了

网友:
切糕433吧

网友A:
黑羊 或者frsky 的R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羊 或者frsky 的R9

黑羊好贵,R9不知道别家遥控器能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羊好贵,R9不知道别家遥控器能用不

带SBUS的都比较贵 无解
有大量开源CPPM的433系统 如果飞机不是那么贵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这种远程收发,能玩穿越机吗?

有看到dalrc说延迟只有18毫秒,感觉花式飞行应该够了,现在看有人说433容易被干扰,不知道真假,严不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