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这块是什么飞控啊?

楼主(2018-06-03):
去年瞎买的,现在想起来,在网上都找不到这款,makerfire也似乎没卖
这飞机了

网友A:
F3飞控 竞速机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飞控 竞速机飞控

盒子上配置写着skywing 32查不到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f1

盒子上倒是写着skywing32,f1么古董了

网友:
还有罗盘与气压计的焊盘…应该是与naze32一档的飞控

网友:
mpu6050加f103加单独的串口模块,很明显,这是naza32的变种,就是f1飞控里面最低端的那种。

网友:
很古董级别的

网友C:
是不是创客火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创客火哦?

是的,放好久了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