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航模装了飞控以后电调一直滴滴响 电机不转怎么解决

楼主(2018-06-03):
好盈的电调 天地飞7遥控器,装了nb one 飞控以后其他功能都可以 就是电机不转 而且电调一直在滴滴响 是怎么回事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
电调校准一下

网友:
按步骤校准飞控,还有电调行程

网友:
电机缺项,检查电路

楼主:
请问怎么校准呢 装了飞控以后就没办法校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