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神怎样才能把电机固定在圆管上

楼主(2018-06-04):
固定在圆管上但是电机水平就不是那么平了。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圆管上转个孔

网友:
钻孔。或者用卡箍拧紧

网友B:
那只能打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打孔了

打孔不一定能打正上方了,容易打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管上转个孔

钻孔不一定能钻正上方我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孔。。。。。。

打孔打不到正上方,有点偏

网友:
打个孔就可以啦

网友:
搞一台铣床,加紧两边分中

网友:
有那种卡箍的,专门上电机的卡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钻孔不一定能钻正上方我试过了

你先用绳子挂块石头,利用重力让电机处于垂直位置,标记好再打孔,我就这样搞,还挺好

网友:
用松木做几个长方体,然后在松木块上打洞(通孔),孔径和机臂的直径一样,然后慢慢的旋转着把打好孔的松木块安装到机臂上,这样不就每个机臂都有个标准的水平面了,找松木块的中心线就可以打孔安装电机了。这个方法需要有台钻才行,手工打孔不行。

网友:
顶贴顶贴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打磨吧。圆管磨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用绳子挂块石头,利用重力让电机处于垂直位置,标记好再打孔,我就这样搞,还挺好 ...

我也是这样想的,结果去做的时候就做不好了呵呵,

网友:
电机座用管夹呗

网友:
飞控自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