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和辨别飞控?

楼主(2018-06-04):
求大神讲解怎么选择飞控和怎么辨别飞控,本人小白。

网友:
到网上对比

网友:
根据自己的机型用途,选择合适的飞控。

网友A:
单F3飞控做的厂家就有几十家,哎呀,就能辨别出哪家产品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据芯片的型号和外观,能知道它是什么飞控

网友A:
主要看经验,见多了就好了。

网友:
看人品,拼运气。上个月买的APM,连接不了电脑,GPS不搜星,返修费时费钱,我自己拆开,用电烙铁挨个焊点戳,才搞定。现在还在犹豫要不要上天了,害怕炸机。还没有买的CC3D飞控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F3飞控做的厂家就有几十家,哎呀,就能辨别出哪家产品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据芯片的型号和外观,能知道它是 ...

这个是用多了一眼就知道型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经验,见多了就好了。

好的   谢谢

网友:
顶贴顶贴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f4还是便宜实用的

网友:
买贵的就没错,找贵的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