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个大神知道如何判断真假格式电池??

楼主(2018-06-04):
买了个5300毫安的格式电池,用的时候和tcb5200毫安的电池对比,飞行时间差不多!

网友:
谁告诉你真电池相同容量续航更长的?
除非你之前的电池容量缩水,真容量的电池才会提高续航。否则相同容量续航是一样的。
好电池好在寿命稳定,放电C数足,正常使用下不容易鼓包。而已

网友A:
电池容量一样飞行时间差不多不是正常么?

网友:
第一次听说好电池续航会更长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容量一样飞行时间差不多不是正常么?

那这样的话还要买品牌电池吗?不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还要买品牌电池吗?不贵吗?

但是品牌电池足容足C,而且内阻低啊,当你只是低电流放电的时候只要容量一样,续航就差不多,但是一旦高电流放电,几秒钟就能看出电池的好坏了

网友:
高电流放电,几秒钟就能看出电池的好坏了

网友:
主要看你飞什么种类飞机了,如果你飞冲浪者,塞斯纳这类休闲机,格氏和普通电池用起来没差别,最多也就是寿命长一点,如果你飞特技飞机,飞多轴,那效果立刻就体现出来了,普通电池没法暴力飞行,但格氏C数足,可以让飞机暴力飞行

网友:
5200 5300时间差不多 理论上也是吧,说明你5200电池性能还不错

网友:
差不多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