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机型求动力配置

楼主(2018-06-05):
最近看上这台飞机,想问一下动力怎样搭配才合理?

网友A:
我是130飞机,1306电机3600KV,3030四叶螺旋桨,4S850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130飞机,1306电机3600KV,3030四叶螺旋桨,4S850的电池。

什么飞搭?

网友:
130小鸡别配飞塔,我配的黑蚁飞塔+银燕1306,背狗飞不动。但是用分体电调+mini飞控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飞搭?

我自己用的飞塔不咋地,就不推荐给别人了

网友:
机架35克建议上1306或者1407级别的电机,MINI F4飞塔,电池4S550mah~4S85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