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5):
各位大神可不可以推荐一下f450长续航的配置,还有,如果要增加续航应该从那些方面下手。

网友A:
减重,减重,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重,减重,减重…

听说精灵3的电机配套桨目前是比较高效的动力方案

你用的什么电池能飞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电池能飞多久?,

还没有飞,目前只有3s3500mah电,考虑上3s6000mah的26980,还是4s4000mah的聚合物…这个电机听说上4s好点

网友B:
楼主上4s电,3s电压不行。我的3s7000mah只能飞十三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4s电,3s电压不行。我的3s7000mah只能飞十三分钟左右

7000mah会不会太重了点

网友:
3s 5200 差不多15分钟。不加任何fpv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0mah会不会太重了点

有点重,也试过用3s4200mah飞十分钟

网友:
我的5200新电池以前能飞二十来分钟,现在只能飞1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