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 one+的固定翼飞控 装在航模上电机一直不转电调滴滴响 求解决

楼主(2018-06-05):
天地飞9的遥控器 9通道接收机 连接没有问题 为什么装了飞控以后电机就不转了 还一直滴滴响

网友:
表示电机电调没有收到飞控给出的信号所以就会滴滴滴响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油门不是最低,校准一遍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油门不是最低,校准一遍油门行程

怎么校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校准呢

一般是打开遥控同时油门拉到最大,电调连上电机后上电,听到滴滴声油门拉到最低(声音顺序我忘了,反正前后声音不同)------完成。   网上的视频教程很全哦!可以到优酷上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打开遥控同时油门拉到最大,电调连上电机后上电,听到滴滴声油门拉到最低(声音顺序我忘了,反正前 ...

连接飞控以后就不能再校准电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