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富斯i6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就解

楼主(2018-06-05):
求大神指导,富斯i6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就解锁不了了,是不是得设置遥控器

网友:
没恢复出厂设置设置过

网友:
肯定要重新设置遥控器才可以解锁啊

网友A:
对码了没,三大校准做了么?

网友B:
左右油门手设置对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油门手设置对了没有,

左手油门,不过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就没有再设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码了没,三大校准做了么?

对码了,但是不会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