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要调出解锁后螺旋桨就有怠速是在哪里调呢?

楼主(2018-06-05):
请问下各位老师,朋友的穿越机要调出解锁后螺旋桨就有怠速旋转,是在哪里调呢?现在是解锁没有怠速的。直接调遥控器油门行程行吗?还是必须要调参?问题肤浅请不要见笑啊。

网友A:
调参界面,最小油门设置一下。

网友B:
模式栏开启air mode

网友C:
BF现在都是默认怠速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式栏开启air mode

和airmode 无关

网友D:
遥控器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要设置

请问遥控器设置那个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BF现在都是默认怠速啊

是一架华科尔215,现在解锁螺旋桨是不转的,就是想学习一下怎么调节让机子解锁螺旋桨就怠速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界面,最小油门设置一下。

能麻烦详细点说吗,不熟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遥控器设置那个位置呢

i6默认的行程差不多可以解锁啊,你是不是没重新对频?

网友C:
这里 如果华科用CF我就不找图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airmode 无关

那就是把motor stop关掉设置怠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 如果华科用CF我就不找图片了

请问一般解锁怠速油门值设置到多少啊。

网友(2018-07-24):
你好!我的华科尔R110也想设置怠速!不知你的设置好了吗?是必须用CF吗?十分感谢!

网友:
还有!是不是12楼发的图上的红圈里的按键打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