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飞能不能限制横滚或俯仰角度?

楼主(2018-06-05):
刚开始学飞手动,发现很难控制,稍微打一下舵,飞机就横滚或俯仰的厉害,很容易迷路。BF能不能设置上限角度?

网友:
应该可以吧,不太懂。帮顶。让大神教你

网友A:
在PID的界面可以设置飞控的反应量,其实限制遥控器的舵量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ID的界面可以设置飞控的反应量,其实限制遥控器的舵量也是可以的。

具体哪一项?谢谢

网友B:
你需要调调曲线

网友:
不能限制
手动飞行控制的是角速度 飞控不在乎飞机处于哪个角度进行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调调曲线

有木有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调调曲线

Pid那里调吗?发现横滚和俯仰是一起调的,不能分开,方向角是可以分开的。调到0.75怎么样

网友:
调整PID曲线

网友C:
betaflight3.4,新增了新手模式,如你所述,手动模式下增加了角度限制,到达一定角度就不会再倾斜了,新手福音。
想尝鲜可以下载测试版,要稳定就等3.4正式版发布,预计今年7月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C:
betaflight3.4,新增了新手模式,如你所述,手动模式下增加了角度限制,到达一定角度就不会再倾斜了,新手 ...

请问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