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om这样控制垂直尾舵的方向是正确的么?

楼主(2018-06-05):
飞机左转他尾舵辅助左转?

网友:
嗯。可以的,助力嘛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

类似吧,就是apm的功能呀,转向辅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吧,就是apm的功能呀,转向辅助

哦哦,知道了

网友:
升降也得混进去呀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