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想刷bf固件,对电调有没有要求

楼主(2018-06-05):
机子是两年前的配置了,动力还是kingkong 的12a电调,貌似不支持oneshot什么的,会不会没法用呢
2年没玩了,最近才开始练习手动模式,感觉比自稳爽多了,又听说bf的手动模式比cc3d更好操作才萌发此念头,求讲解

网友A:
cc3d的手动模式那么不好飞,你都能适应,我建议直接f3飞控,或者f4,cc3d刷了bf的固件有抽风

网友B:
对电调没有什么要求,电调协议选ppm,但是不能做太大的动作容易抽风

网友:
买一个f3吧又不贵,cc3d刷了毛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的手动模式那么不好飞,你都能适应,我建议直接f3飞控,或者f4,cc3d刷了bf的固件有抽风

这么说不用换新电调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电调没有什么要求,电调协议选ppm,但是不能做太大的动作容易抽风

好的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啦

快速空翻没问题,避免做太空翻等动作,我也是cc3d过来的,还是比较了解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速空翻没问题,避免做太空翻等动作,我也是cc3d过来的,还是比较了解它的

对于空翻兴趣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空翻兴趣不大

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爽飞

再次感谢

网友:
你可以收我的乐天20a,支持oneshet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