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模拟器freerider

楼主(2018-06-06):
穿越机模拟器freerider,乐迪at10控,起飞后方向yaw总是自己偏向左边,哪位知道大概什么问题吗?

网友:
我的也是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调下通道中位试试

楼主:
都是按照模拟器里校准的,遥控器本身的舵量显示也是中位0

网友:
下载其它玩玩吧。

网友A:
得去游戏里校准下,差挺多的,不然真没法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去游戏里校准下,差挺多的,不然真没法玩

能否详细点?因为在开始的时候初始化已经校准过的

网友B:
往左就往右微调看看咯,我用的x9d设置一下通道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左就往右微调看看咯,我用的x9d设置一下通道就好

后来在liftoff里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