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10.2.0版本问题。

楼主(2018-06-06):
请教各位,华科尔215穿越机连上bf显示出现错误说“该固件版本的Betaflight  configurator不支持”,只能使用CLI模式。是什么意思啊。那到底用什么版本的呢。还是因为没有驱动呀。

网友A:
飞控固件太旧或者是CF的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固件太旧或者是CF的就是这样

谢谢,我想问这个版本的不能向下兼容吗。那我必须弄清楚原来刷的什么版本再下载对应的BF版本才行吗?

网友:
要刷bf固件才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问这个版本的不能向下兼容吗。那我必须弄清楚原来刷的什么版本再下载对应的BF版本才行吗? ...

不能 现在版本更新太快 地面站和飞控和计和鸭说话一样
确定飞控硬件软件版本 cli里面输入version
有了硬件版本就可以刷入新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固件太旧或者是CF的就是这样

是cf的已经连接上了。谢谢。

网友:
软件太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