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调试

楼主(2018-06-06):
求大神指导,不会调试啊

网友A:
电调和鸡架之间不绝缘,小心烧了

网友:
把飞控的针拔了,直接和电调信号线焊接,不知道你的接收机支持sbus/ppm不,支持的话用sbus/ppm连接接收和飞控的uart2/3,也用焊接,只要三根线(一根信号,一个正极,一个负极)

网友:
这线乱的。。。看着有点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和鸡架之间不绝缘,小心烧了

嗯嗯,但是我把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了,现在都解不了锁了,可以开视频教我吗

网友:
这线乱的和我的一样

网友:
还是直接焊线规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但是我把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了,现在都解不了锁了,可以开视频教我吗

重新对码,然后进入地面站在设置一遍遥控器

网友:
唉。。。看着头痛,寄过来我帮你美化。

网友:
好好的绞线,咋都分开了   会上网 不会搜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但是我把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了,现在都解不了锁了,可以开视频教我吗

我不是福斯遥控,爱莫能助啊

网友:
见贴就顶养成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