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8-06-06):
新手,请问一下各位大神下图中的电压表能不能直接接在3s的电池上,中间加个开关用来显示电压

网友A:
看说明 电压范围对就行了哇  我也在用类似的 就是多少有点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 电压范围对就行了哇  我也在用类似的 就是多少有点误差

我想的是把它直接接了放在电池侧面  一块电池一个方便

网友:
先用低电压试试

网友B:
这个看输入电压范围,一不小心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输入电压范围,一不小心就烧了

范围对的话是不是就可以

网友:
这玩意多次一举,还那么大,占地方,直接搞带osd的飞控就行了

网友:
可以的,我也有一个这样的东西不过误差比较大

网友:
可以,接线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