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个问题,各位秀优越感的时候到了

楼主(2018-06-06):
新手小白买了个苏27的板机,
电机是Xxd 2212 1400kv,8060的桨
电调是xxd30a的,
电池是11.1v 1800mah 25c 的锂电池
装好之后飞机怎么就飞不起来 动力不够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网友:
桨电机的转向对不对?桨的方向?

网友A:
按说这个配置油门推到百分之七八十就可以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这个配置油门推到百分之七八十就可以飞起来了

会不会是遥控的问题 遥控是玩具上拆下来的

网友:
桨装反了

网友:
兄弟,你桨装反了,能飞起来倒不正常了

网友:
看一下我这个教程
苏27板机傻瓜式装机教程精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164

网友B:
桨装反了。什么玩具上的遥控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装反了。什么玩具上的遥控设备?

确实是桨装反了 玩具车的遥控接收 现在可以飞了

网友:
桨反了,大兄弟。用2450KV的电机速度更暴力

网友:
你是用枪控飞板机么?

网友:
额。。棒棒棒哒

网友:
桨装反了好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