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直接焊线的板子怎么改成插针的呀。。。

楼主(2018-06-06):
原来的电调,是直接焊线在板子上的,刚又买了新的,不舍的把电调线剪断,想先用一阵插针,但是板子已经这样了,怎么才能把插针焊到板子上,窟窿眼太多了,有什么好方法快速通开么。

别说用热风枪,我没有 哈哈  只有电烙铁

网友:
把锡融化使劲吹吹出来

网友:
吹好使吗,别烫嘴

网友:
牙签…自己想象

网友:
堆锡,然后加热到融化,用力往下甩

网友:
我一般是堆锡后用吹气球吹

网友:
电烙铁加热融化焊点 然后先把线取下  如果是个孔的话就用吸锡器吸一下
注意别过度加热把焊盘弄坏

网友:
用嘴吹,简单粗暴,屡试不爽

网友:
用吸锡带

网友:
我都是加热然后瞬间往桌子上一磕,就出来了

网友:
用个酸奶吸管之类的,含在嘴里,加热孔让锡融化,对准一吹就好了

网友:
楼上都是人才,我只用过吸锡器,还不熟练

网友:
还是焊接吧,别心疼,这样最牢固

网友:
我觉得哈插针对穿越来说是个鸡肋

网友:
融化之后吸走就可以了

楼主:
都是人才啊  我这就去试试看

网友:
有个东西叫吸锡器

网友:
用缝衣针,锡化了捣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加锡后  用嘴使劲的吹  好使

网友:
化了以后磕一下就掉了

网友:
我是21楼方法,大头针,也行,放下面,对着孔,上面加热

网友:
加热融化,摔

网友:
学到了一些大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