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调参软件

楼主(2018-06-07):
数据线链接是直接插飞控到手机吗?
要不要在bf里面打命令?

网友:
BF出手机版了?安卓还是苹果的?

网友:
安卓usb口带OTG功能的画可以直连飞控,苹果需要通过他家专用蓝牙模块,飞控还要有空余UART口。这里有教程http://www.moz8.com/thread-144738-1-1.html

网友:
正在用,表示挺方便

网友:
直插otg-usb就可以,可以用蓝牙串口(只能是ble,spp不认)

网友:
安卓直接otg连手机就行